笔记本风扇(常坏的笔记本风扇)

楼主(2009-11-29):
常坏的笔记本风扇有(各种品牌机器的风扇)一般什么样的机器风扇爱出问题呢。有这方面经验的师父给予....

网友:
东芝A10的机器风扇问题比较多

网友:
只要是电脑,风扇都会出问题,拆了清理好就行,和新的没区别

网友:
很多机子到冬天风扇就卡卡响~有没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先用洗板水清除掉油污,待挥发后,加一点低温机油。(根据所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