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笔记本H60S屏幕上的亮度为什么会慢慢变暗?

楼主(2009-11-29):
之前(大概三个月前)客户拿一台海尔笔记本H60S过来,现象是屏幕比较暗,键盘上的亮度调节键坏了亮度就调不了,就订了一个同样型号的键盘回来,键盘的接口是一样的,上面的按键全可以用,亮度也可调亮,由于键盘背后有两个大母钉就装不上去,键盘推销不出去,只好帮客户调亮度就算了,第二天就键盘退回广州。今天客户又拿过来,说那台海尔笔记本H60S屏幕又变暗了,灯管是没问题的。为什么屏幕上的亮度会慢慢变暗?跟那里有关啊?请高手指点!拜托!

网友:
前辈们,你们全没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
这是正常现象,所有的笔记本都这样,单用电池背光偏暗,插上AC适配器背光就比较亮。可以在BIOS里调亮度的,调成用电池和用AC适配器背光一样亮,但这样电池续航时间就短了。我的DELL C610就可以在BIOS里调亮度的,调成用电池和用AC适配器背光一样亮。我都调成最亮的,电池早坏了,一直用AC适配器。

网友:
你就让他 再把那个键盘 买回家      暗的时候就装上去调一下       调好以后再换过来      这办法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