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 掉电

楼主(2009-11-29):
一台T41 代码跑不过 显卡, 开机不显, 显卡芯片还没有到手, 我就没事重做了下 显卡, 现在成了 开机掉电, 如果上假负载 不掉电, 各路电压都很正常, 是什么问题? 有检验的高手说说
芯片
显卡
掉电

网友:
掉电 是把 CPU 上去的! 不装CPU 我知道 是掉电

网友:
碰到别的东东了
仔细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