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待机偏高维修

楼主(2009-11-29):
IBM X31电脑,按下开机键灯亮下就灭了。插上稳压待机偏高0.14A左右。但是按开机键电流才上去,但是会自动跳掉没待机。重插又为0.14A。拆机取出主板先目视发现键盘接口发白,有进水的嫌疑。先把发白的地方清理一下,上电待机还是一样,,手摸一下主板看看有没有发热的地方,像待机偏高很多多是待机芯片短路了,手摸会发烫的。摸到南桥时有点温温的。难道是南桥坏了,想想之前修过一台T40的没有1.8V待机,南桥也是发烫。是万能表量果然没有1.8V待机,5V 3V 1.2V待机都正常,,没有多想直接把C781 C758换掉,涛声依旧。量阻值正常。先换个U57看看还是一样,量U57的工作条件。主供电16V有的,9脚 22脚为3.4V,问题出在这里正常 应该为5V。U57工作条件不满足所以没产生1.8V待机。看点位图VL5通过R893过来的。R893直接跟MAX1631 4脚21脚相连的。量4脚21脚5V 正常,量之间不通有阻值。中间是直接相连的为什么前面5V 到了R893就为3.4V呢。想到拆开来时有进水嫌疑可能有腐蚀吧。就直接从C653飞一根线到R893,上电待机0.03V,开机跑码正常,亮机修复。只能理解为进水氧化了使阻值变大。不足之处请指出来。。 上传个点位图给大家参考

网友:
很细心
收藏了

网友:
跟着LZ的思路走了一遍,U57工作所需要的5V供电VL5是经过1631的21脚输出的线性5V。LZ的思路很清晰,感谢LZ的分享!

网友:
简直太有才了  这样含能想到

网友:
楼主  待机怎么会输出1.2  和1.8呢   这个是开机后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X31待机有1.8V 和1.2V的,下次你有主板可以量一下。

网友:
这款机子待机就有1。8 和1。2真是比较特殊。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一台待机0.14的 没修好。。不知道是不是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待机有这么高的吗?是带电池 看的稳压电源吧???

呵呵,俺修本少,目前还没见过这么高待机的

网友:
待机高的有见过,修过一台海尔的机器,待机下会有0。19A左右,修好后的待机会0。06,南桥坏了,后来换了南桥就好了

网友: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主板没1。8V待机,南桥会发烫。。。。我碰到过几次了。。。

网友:
诚心感谢,学到了很多东西 ,不知道这算不算灌水呵呵

网友:
简直太有才了  这样含能想到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6502-1-1.html

网友:
不错,偶看过啦,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