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76开机显示屏幕水平亮线

楼主(2009-11-29):
手压板右脚(高压包方向),显示就正常,查了场电路和高压包都没有虚焊,为保险已经全部加焊,但是故障依旧,只有靠手压板才能显示正常,是不是场扫描芯片有问题啊,电容检测都是好的。请各位师傅指教下。。。。在线等答复。。。

网友:
直接换场扫描芯片.好像是TDA4863A.这种故障是通病.

网友:
问题是用手按住板一脚它又能正常了啊。

网友:
好多都是扫描芯片坏,还有的是供电电阻烧了,有的是虚焊

网友:
已经买了芯片了。明天换上看看,供电电阻烧了还能有时候正常显示么?

网友:
板子上有断线很明显的,场供电电路有问题, 可以考虑场块.因为飞利浦的电路板PCB线太爱跳线了,好找找,用放大镜找认真点

网友:
谢谢,问题目前解决了,在烤机呢。。。。。。

网友:
不错。就是场管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