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如何判断芯片工作条件

楼主(2009-11-29):
请教各位大哥 从图纸上怎样才能看出 芯片需要哪些脚有电压了才会工作?
由于没有电子基础 每次要修保护隔离电路 只有先把IO加焊下 不行再焊其它的 再不行 只有硬着头皮看图纸 但是看得眼睛都充血了 还是看不出个所以然

网友:
这个要慢慢积累的

网友:
这个问题好难回答,面太广了   供电最起码要有,控制脚要有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
那一般电源管理芯片 哪些脚没电压是肯定不行的? 比如VCC这种

网友:
一般供电控制芯片要有VCC  SHD,才行,,集成电路条件多。一般要VCC 多组。开启信号,晶体时钟。

网友:
太广了吧--------我觉得楼主直接问如何修电脑就好了

网友:
经验慢慢积累了

网友:
经验慢慢积累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6509-1-1.html

无边思绪 -4

网友:
你还是先学点基础吧 不行找个师傅先学点东西

网友:
必须要看基础资料,自己研究不看资料的话,研究一年也啥也研究不出,基地里很多资料,自己有心的话,收获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