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H980-WA 电源故障

楼主(2009-11-29):
该机上电指示灯一亮一灭反复跳动 去掉液晶屏测输出电压 分别是5v和18v 如果不接屏线 只接灯管 可以正常亮 一查上屏线 指示灯就开始闪 ,像是5v带不起负载 感觉给高压供电电压 18v也有点高 但不知问题出在哪?谁修过这种故障 指点一下 谢谢
电源

网友:
我前些天修了一台类似的问题,也是5V带不了负载,最后换了5V的整流管好了

网友:
要把电源的电容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