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液晶驱动板上的DVI信号接口可以用,但VGA信号接口不能用?

楼主(2009-11-29):
戴尔液晶通电后,不接任何信号线,屏幕就会提示无信号的移动画面,接上DVI信号就会正常显示,要是接上VGA信号线的话,屏幕上就只有亮度,其他的什么图像都没有。客户的主机只有VGA信号接口。拆机后发现驱动板上的VGA头RGB三条线路跟地之间短路了。而且三条线路都是跑到大芯片里面去的。VGA信号接头短路还修得好吗?请高手指教!

网友:
那证明大芯片中,VGA部分坏掉了,

网友:
要么修显示器,要么换显卡,看那一种维修客户能接受了

网友:
搞个转接头

网友:
DVI转VGA的转换头 哈哈

网友:
对啊,买个转换头又不贵,而且你那红绿蓝的阻值真的是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