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cpu坏的挺多

楼主(2009-11-29):
这些日子修电脑 发现没事总是坏cpu  今天一个winfast的754的主板 上电 不跑代码 发现内存的2。5v输出 引进烧的变颜色了,换了一个 也没有仔细测量就又上电了, 供电管严重发热  用镊子一拿  下来了,不用风枪吹就下来了,感觉有问题, 测量内存的输出 对地  0000 郁闷 把内存拿下还是00 把cpu 拿下 电压起来了, 郁闷 我的内心是非常的纠结啊,cpu坏了 换了个cpu顺利跑马  前几天还整了个 939坏cpu了  478坏cpu的 amd的东西坏cpu很正常 哈哈  希望大家以后注意

网友:
还差一个775的CPU就功德圆满了

网友:
天冷了,静电的问题比较多,该不会穿着羽绒服磨檫取暖,然后直接拿CPU吧?

网友:
烧了好 money大大滴、、、

网友:
我冬天时不穿羽绒服的 衣服都是棉的 所以静电还是很少的

网友:
amd 坏的的确多

网友:
CPU一到国内封装之后就质量差多了,我这里坏的AMD双核都又10个以上了,775的也有3个了。幸好不用我赔,要不然内裤都要脱下来当掉了

网友(2010-01-29):
楼上内裤值几个钱啊,哈

网友:
现在还有修478、393主板的啊?

网友(2010-05-11):
有三个4800+的U。。可能是挂了。同一时间。。可不找到标签了。。完了。还有得修不。。。气死人了。
我可能就被赔个够吧。。。

网友:
有时候不一定是CPU坏,往往拆下来重装一次就会OK的。

网友:
我也搞坏过一个CPU,不过是478的C1.7.,要是贵的还不心痛死

是自己量MOS管时手打仗,搞短路坏的

网友(2010-06-18):
是烧坏的还是其它问题碎坏的呢。

网友(2011-03-06):
有时候不一定是CPU坏

网友:
传说中的季节性故障?

网友:
这么脆呀!AMD的确是没有INTER的稳定.娇气的很.

网友:
amd发热量特别大,风扇一定要弄好点

网友:
CPU是容易坏的,一不小心就坏了。这几天都搞坏几个了。兄弟注意哟。

网友:
AMD的CPU不跑码的话!~用风筒吹吹!~热点没事!~装上主板看看!~祈祷

网友:
学习了,以后带手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