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p omnibook500开机不亮

楼主(2009-11-29):
开机电流在 0.5安的时候跳了一台就不动了,怀疑内存 换了n多根都还是一样 于是拔掉内存 挡38 插上内 挡bc也 测量没有电压不正常的地方 也没有开焊的地方 最后上BGA加焊 显卡 此显卡 是rage mobile -m1的ATI的卡 加焊加焊故障解决

网友:
加焊的理由呢

网友:
估计是靠灵感了呵呵~

网友:
应该 是 靠经验-------------------------笔记本黑屏 如有 独显十之八九 加焊 哈哈

网友:
有可能是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