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8

楼主(2009-11-29):
小弟今天修一台东芝M18的机器,起初是开机掉电,一开机就掉。。电流有时大点有时小点。掉电时有一小声
查了各个电压无短路,突然想到有可能是CPU供电上管的问题,拆掉全换了,现在开机不掉了。不过电流停在0.45左右
代码卡有跑03,不插内存跑E,测各电压都正常了,CPU也有0.9的供电。
请教各位高手,支个招。。。

网友:
没人指点下???////我顶

网友:
没有人来帮下嘛?刚刚查到内存一条数据线阻值无限大。。发现是排阻开路。换后是一样。。郁闷
还有就是第一次开机会跑码03 按关机键关机再开就00了。。

网友:
帖子值得关注

我现在也有一东芝M200的 进到滚动条那就掉电  你还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把CPU供电上管换了。。我这只原来就是有时会掉电,后来就是一开就掉!

网友:
机器都搞好几天了。。。还没搞定。。郁闷啊。。

网友:
有高手帮下吗?》》》》》

网友:
会不会是EC问题

网友:
小弟的东芝M18和楼上的故障是以样的,我也搞的头大,有没有高手支持啊,顶一下楼上的

网友:
东芝M18的直接做IO,东芝M200的在滚动条上面重启,花屏换一下CPU,个人经验!!!!

网友:
供电的上下管和控制管一起换试试

网友:
请那位高手说说   U供电   上管指的是什么呀?  小的学习中~

网友:
在论坛里看到几篇关于M200机器的通病就是进滚动条重启,是CPU滤波电容坏了,换掉就可以了。M200里面是在CPU的背面一个NEC OE128的电容,容量是1200000000PF 用4个330UF钽电容更换即可。

网友:
那篇关于M200的通病在这,不知道能不能帮你。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ighlight=M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