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T60笔记本开机掉电朋友帮忙

楼主(2009-11-29):
现象:按下开机键有两个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其中一个是亮的时候是粉色的,待机电压正常。测量时没有发现有短路的地方。
      急。。。。。。。。。。。。。。。。。。。。。。。。。。。。。

网友:
把CPU供电上管全换了,不行的话把电容也换了!

网友:
典型的后极输出保护,查各路供电电路

网友:
拆开看看各个供电......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一下核心供电瞬间有没有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