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0 没声

楼主(2009-11-29):
如题
以前没修过声卡~AD1981B的声卡~可以装驱动~~小喇叭有了
就是没声~~论坛朋友指导下
驱动

网友:
看看在主板声卡的附近有个长芯片,应该是公放芯片坏了。换了式式吧

网友:
有没图片朋友~~

网友:
高手看一下啊

网友:
看看耳机和功放..是不是都没声..先排除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