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CW液晶按开关无反应

楼主(2009-11-29):
测电源电压正常。测开关按键电压3.3伏按下去变成了0伏。这个电压也加到了主芯片PUM05PCWHL-LF上了。测驱动板上。3.3伏和1.8V电压都正常。测晶振用示波器看有波形。查不到主芯片的资料不知道那个脚是复位端。
  现在按开关键整机一点反应也没有。指示灯也不亮。有人碰到过一样的机器吗?

网友:
朋友,应该MCU坏了,建意换驱动板,

网友:
先易后难,先找个数据写一下试试

网友:
建议你用通用的驱动板试试 .  行了就换驱动板了

网友:
我也找不到一样的数据。下午就换了一块驱动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