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20Z笔记本故障

楼主(2009-11-29):
今天接到一台ACER 4720Z
笔记本
,开机显示LOGO就当机,不能往下走,下掉光驱和硬盘,和更换内存,都一样,在显示LOGO的时候按键盘ESC或F2换个界面就当机,请高手指点一下
笔记本

网友:
试试杀个BIOS试试

网友:
放下电试试,不行有可能就是南桥问题

网友:
档LOGO大多是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可以先換BIOS試試看
如果沒有改善就得更換南橋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就是SB了。。。。。

网友:
更换南桥OK,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