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 联想旭日410a 维修1例子

楼主(2009-11-29):
分析与处理过程:
1:能上电到0.1a,排除EC问题。
2:掉电期间已经有3v,5v,1.8v,vcc1.5 vcc1.05。。。
   根据时序 MAIN ON所开启的电压全部有了
3:pu6 显卡供电芯片有轻微腐蚀,清洁后,拆掉显卡电感,电流能上到0.4a,4脚有HWPG
4:最后看cpu供电 VCC_CORE。前面供电全部PG,97551也发出VR_ON, PU3 (MAX8771)38脚总开启SHDN 有3.3v,3脚PSI#正常,11脚REF正常,工作条件级别满足,按开关瞬间 29,26,21,24,2组驱动脚都没有没有波形输出。 换个max8771还是老样子。仔细用洗板水清洁附近的元件,发现 PR34一头发黑,PCB也氧化了,从料板子拆个200k电阻换上,用漆包线连接一下。上电,max8771,PL15 ,17有波形了。也不掉电了。
5:焊上显卡电感。装上cpu假负载,上电有跳变,cpurst有了。装上cpu,开机显示。
最终结果结论:
主板轻微进水腐蚀,第一次把重点放在 显卡供电上了。走了弯路。
主板掉电要按照上电顺序,一个一个来。最后考虑cpu供电。
Max8771 的 8脚也是 开启。 忽略了这一点。

网友:
1:能上电到0.1a,排除EC问题!!
这样说有根据吗

网友:
关键你得看他下面写的掉电期间已经有3v,5v,1.8v,vcc1.5 vcc1.05。。。
   根据时序 MAIN ON所开启的电压全部有了
3:pu6 显卡供电芯片有轻微腐蚀,清洁后,拆掉显卡电感,电流能上到0.4a,4脚有HWPG
4:最后看cpu供电 VCC_CORE。前面供电全部PG,97551也发出VR_ON, PU3 (MAX8771)38脚总开启SHDN 有3.3v,3脚PSI#正常,11脚REF正常,工作条件级别满足,按开关瞬间 29,26,21,24,2组驱动脚都没有没有波形输出。 换个max8771还是老样子。仔细用洗板水清洁附近的元件,发现 PR34一头发黑,PCB也氧化了,从料板子拆个200k电阻换上,用漆包线连接一下。上电,max8771,PL15 ,17有波形了。也不掉电了.
这一段

网友:
TON 用来设置高端MOS的开关频率

网友(2010-05-01):
显卡供电那个弯路时必须要走的,,了解上电时序就是有用呀。。。

网友(2012-10-10):
这机器修的不错,应该加个精的,不过没图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