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硬盘被锁住了 需要密码 怎么办?

楼主(2009-11-29):
笔记本
IMB T43
型号:2668
硬盘被锁住了 需要密码
硬盘是:东芝 TOSHIBA RoHS
MK8032GAX
硬盘容量:80G
请问个位大哥 怎么破解啊! 有办法破吗? 谢谢
笔记本

网友:
没办法 破解吗!?

网友:
东芝的新盘好像只有udma可以破吧

网友:
mgcxq
可以用硬盘解锁软件试一下(数据不保哟)

网友:
如果不记得密码 只能用PC3000 解了

网友:
上UDMA吧,这个能解..数据还在滴

网友:
这个盘必须用PC3K的UDMA才能解

网友:
请问pc3000哪里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