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笔记本散热片和显卡粘在一起取不下来了

楼主(2009-11-29):
IBM T43 笔记本散热片和显卡粘在一起取不下来了

怎么办啊!

电脑主人说 电脑买了5年来没有拆开过!

网友:
是散热硅脂粘上了,暴力一点,应该有惊喜的。我一般都是这样的,不过没有试过加热,有没有朋友试过。

网友:
暴力点我怕 显卡一起 拉下来了! 有人说放到冰箱了  我放了 好长时间没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
那个白散热片不用取。我买来的芯片上面也带了散热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 那就以上就是说 T43的 风扇散热片 是取不下来的那!?

网友:
能取下来。取下来后就变形了,不好再装。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怎么取那! 现在靠了! 电流正常 但是显示器不显示了!@

网友:
通常用热风筒加热一下再取的

网友:
就像楼上说的,我一般都是用风筒先吹一下,温度不要太高,然后稍微用一点劲就下来了

网友:
可以用吹风枪加热一下,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不用取下来,能直接取下再做上去的,没关系

网友:
我们都用热风吹下,很好取的!~

网友:
加热很好取的,我们一般都是进烤箱烤半天,该拿下来的都能拿下来的。不用怕的,胆大心细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拿风枪吹一会就可以取下了

网友:
不能那样取的呢 取的时候小心一点,显卡和散热器取的时候要小心,显卡那个白的片别取 取那个容易搞坏显卡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用专用导热双面帖贴的。我还在网上买过几片。

拆应该是加热吧,先从一边轻起,就像丝胶布的做法。只不过是平板的。

网友:
需要加热取下来,,,,

网友:
没事你取他干什么,要是现在就不显示还好说,要是现在显示,你取他不显示了,可怎么办
要加热芯片,就带他一起加热就行了,要是不要加热,我就不明白你想干什么了!

网友:
用刀片割一下,就能取下来了

网友:
用风枪加热一下散热片现取就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