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MD 3000+CPU断了一个脚,用什么来接合适?

楼主(2009-11-29):
昨晚饮酒误事,拆机时不小心把CPU边上的一个脚弄断了,请教论坛的朋友这种CPU的脚可以用什么来接,是AM2的,同时提醒论坛有喝酒习惯的朋友,喝酒千万不要动手拆机,免得一失手,就弄出人为故障来,主板也被我在拆PCI槽挡板时,不小心戳断几只83627EHG  I/O的几只脚。用了三年的机子终于死在俺喝酒后拆机的冲动中,手中偏偏就没有83627EHG  I/O。只有83627THG  I/O。己经换上不知能否使用,现在求助CPU针脚的焊接,请各位朋友指教,谢谢了。

网友:
朋友,就在这里边搜下  摸摸   的贴子,我像他说的那样接好了  10多根针脚

在这里要谢谢  摸摸    他的方法百试百爽

方法在这    http://hi.baidu.com/qq138844001/ ... 76aa1894ca6b52.html

网友:
就用坏的CPU 用吹风吹一根下来 ,要用烙铁头小点的 小心焊上就可以了

网友:
网线的铜丝 行不行啊。  如果运行时间长了 会不会造成死机什么的?

网友:
网线铜丝会不会太细了,而且容易变型.

网友:
找个坏的老CPU拆一个就是,这个针是镀金的。

网友:
一般性的铜针时间长了。会有氧化现象而可能导致死机等故障。

网友:
2L的方法相当不错。

网友:
用坏的CPU针换上

网友:
我们都是用坏CPU上的针补的

网友:
弄个大头针直接焊咯,

网友(2009-12-30):
用硬一点的铜线焊接

网友:
还是用旧的CPU上的放心一点

网友:
烙铁技术不是一天两天练出来的 你还是多练练吧

网友:
拆个旧CPU的针,焊上吧,这样放心

网友:
先上机试一下,有的U少一个针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