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elD101GGC故障如何解决?

楼主(2009-11-29):
今天接一块因特尔D101GGC主板,现象为不跑代码。上CPU测试,高端管有输入电压,无输出电压,CPU根本没一点温度(就是没工作),疑是主电源管理芯片坏(ADP3181),更换后故障以旧。求助各位大虾,有谁修过这种板子,给个思路,谢了。注:其他供电都正常。

网友:
查cpu供电电路

网友:
高低端管都是好的,就是控制G极无电压。说一下具体思路啊,不要说查CPU供电这样的不确定语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