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重要资料乱码(跪求高手帮忙)

楼主(2009-11-29):
U盘里面所有资料都变成了乱码 ~U盘容量可以正常显示 还正常使用 但里面的资料都无法打开了 目录也无法打开 !!!这里面的重要非常非常之重要 跪求高手帮忙 !在下感激不尽  (附上图片)
救命啊 ~谁能帮帮我 我们这里没有数据恢复的 !而切U盘不能带出公司 !!!!如果谁愿意帮我搞好这U盘 我愿意给帮助费 !!几百块钱可以 不要太贵就好  !

网友:
做数据恢复吧,,,,,,,,,,,,

网友:
先补焊FLASH试试,死马当作活马医吧,不行就做数据恢复
以后别跪求了

网友:
目录结构损坏了.建议找专业恢复公司恢复.

网友:
估计是闪存质量不好,所以这数据很难恢复。。。

网友:
这U盘以后只能做一般使用了,不能用于重要数据的存贮了

网友:
如果重要 请专业人士恢复数据  你不要乱动 以免给恢复带来麻烦

网友:
加焊FLASH后做数据恢复

网友:
找个软件做做数据恢复吧

网友:
做数据恢复吧,以后还是不要在移动硬盘里面放重要东西了

网友:
请问要用什么软件 ~有没有哪位大哥愿意QQ教授一下 我是做软件维护的 但对数据恢复没研究 怕弄错了呆会全部瘫痪就完蛋了 .

网友:
愿意帮忙的大哥加我QQ 86487364

或是报个Q号给我 谢谢了

网友:
救命啊 ~谁能帮帮我 我们这里没有数据恢复的 !而切U盘不能带出公司 !!!!如果谁愿意帮我搞好这U盘 我愿意给帮助费 !!几百块钱可以 不能太贵就好  !!!!

网友:
你先杀一下毒。现在是被写保护了。dos下用命令撤销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很好解决的啊,应该是无问题的。

网友:
15#DOS下用什么命令恢复?

网友:
LZ碰到黑片了吧,呵呵,送数据恢复公司看能否搞定

网友(2010-01-20):
你的系统语言和你的实际U盘语言不对,把XP系统改英文版。

网友:
抱歉 有心无力啊

网友:
你可以用FD扫扫,不行的话要手工恢复FDT

网友(2010-02-23):
我是专业的数据恢复的 可以完美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