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865GE主板,型号E210882,自动加电然后保护

楼主(2009-11-29):
INTEL865GE主板,型号E210882,自动加电然后保护,绿线为低电平,没插4PIN12V也一样,ATX也打了阻值,怎么查现在?

网友:
查开机电路看看 打下南桥3.3V的待机的对地

网友:
回复 网友A:

I/O 的可能性打 查这方面  对不起发错了 应是 一楼   对2楼说抱歉

网友:
更换...电源管理芯片  试试 看

网友:
主要测试点没短路问题就强开吧

网友:
先查查那几路主供电有没有短路。

网友:
都试过了,没换电源管理芯片,因为我不插4PIN12V也一样,所以没换

网友:
io换了吗

网友(2010-02-24):
我也遇见了  而且强行通电也不亮  不差12V 和内存 可以通电  如果插12V 立即保护,  无短路

网友:
先不管自动加电,解决短路保护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