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 复位电压低

楼主(2009-11-29):
主板型号为L4S5MG/651+V3.02,故障为不跑码?用假负载测试CPU的PG、复位只有零点几伏,内存供电正常,不知哪的原因,请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
首先确定其余电压是否都正常

网友:
是 BGA坐?北桥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电压多少  正常吗

网友:
还有工作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假负载测。。。真U呢??

网友:
你CPU的供电正常不,有多少伏?

网友:
这个先换IO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