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不认硬盘,PCB板气泡

楼主(2009-11-29):
接手X61,不认硬盘.拆机检查接口有烧坏痕迹,PCB板气泡。检查J6  PIN8,9,12,13只有一根有阻值。
下了个点位图查找,不会用呢。。。不知道怎么查看线路?
不想拆桥,不知道其它地方会不会露点。。。。大伙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买个带红外线的BGA,就可以看到桥下是否掉点。其它就没有什么 办法了、

网友:
仔细看看线有没有烧断。

网友:
起泡估计是别人修的时候温度过高吧!线路应该没有断的!只是pcb分离。

网友:
应该是断线了,可考虑飞线解决

如果是桥这块挂了,就换啦

网友:
这个电路 图      还不会用呢       请高手指点一下    怎么使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