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2600 显卡 热启动后黑屏

楼主(2009-11-29):
hd2600 pro 256M128bit ddr3

这显卡偶尔能开机 在能开机情况下 按下 CTRL ATL DEL 热启动 变为黑屏不开机

能开机的情况下跑游戏偶尔会花屏

测各个电压正常  显存2.0V 左右 核心 1.2 -1.8v左右 时钟两脚 在 0.88左右  GPU加焊镊子触动后 故障依旧 或者不开机

大家帮我分析下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要用什么测试软件 测试? 用 R5 ? R6 R7 ?

网友:
我遇到过显卡PCI-E的都不让测,只有ATI -NOCFG这一种让测别的都不让测

网友:
GPU还有另一组供电,一般都由1117提供,这组电压多少,GPU背面有无掉件,也检查一下

网友:
楼主说 仔细检查了没有掉件,现在就是一问题, 只要重启后就是黑屏不开机 卡在2A 按下CTRL+ALT+DEL 没有变跳... 状态为死机...

只要强制关机后断电一会儿 就可以开机 如果在进入重启操作还是重复以上问题, 而正常进系统时 可以正常跑3Dmark 不出问题 测试很多次都没问题

网友:
dac 供电?
bios  芯片?
最哦好pci  显卡  用atiflash -i命令检测下
以纠正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