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298 VER1.0 K9NG Nero-V AM2主板开机CPU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09-11-29):
V星MS-7298 VER1.0 K9NG Nero-V AM2主板开机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从新触发也是转一下就停。上假负载测得如下数据:
VTT电压:1。2V(正常1。2V)
PG电压:1。75V(正常1。5-2。5V)
时钟电压:0V(正常0。2-0。6V,有的主板有藕合电容要上CPU才能测出来)
复位电压:1。75V(正常1。2-1。5-2。5V)
核心电压:1。5V(正常1。2-1。5V)
从以上数据看,CPU的三大工作条件很正常,为什么会出现触发后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但是上假负载也没见停???

网友:
CPU风扇转一下就停,查下VID 电路吧

网友:
CPU的电源IC如果是ADP的话,坏了就很容易出这种CPU风扇转一下就停现象

网友:
MSI的有些板CPU风扇转一下就停 ,需要侦测两个风扇 ,一个CPU  FAN    SYS  FAN   , 建议你在两个接口上都插风扇

上CPU,和内存说不定已经显了~

网友:
CPU的电源IC如果是ADP的话,坏了就很容易出这种现象
引用 网友A:

这块主板的电源IC是两个,一个型号是:AA-8F PDC,一个是:BD-8F 50M,两个样子是四四方方的小小的。

网友:
MSI的有些板CPU风扇转一下就停需要侦测两个风扇 ,一个CPU  FAN    SYS  FAN   , 建议你在两个接口上都插风扇

上CPU,和内存说不定已经显了~
引用 网友B:

谢谢提示,我两个都接了,故障还是一样风扇转一下就停了,连电源的风扇也停,就好像保护,断电一样。

网友:
CPU风扇转一下就停查查主板12V,5V,3。3V是否短路?

网友:
查主板12V共电了

网友:
三极管为南桥供电看看

网友:
可能北桥空焊

网友:
查主板12V共电了
引用 网友C:

我测了12V对地阻值在1K多左右,没有短路,我把12V供电这组没接上,风扇就可以转了不停了,但是主板点不亮,跑FF。

网友:
三极管为南桥供电看看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为南桥供电太模糊了,不知从何下手,反正触发正常南桥估计也没多大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已经有CPU电压了为什么还要看哪个VID呀,应该去查是不是CPU保护电路出现问题了,VRMIC是否坏了,以及CPU的复位在复位时看一下是否正常

网友:
基地上心在飞翔的资料,CPU风扇转一下就停在基上多看看.

网友:
上U 开机风扇转一下, 假负载能测到电压 ,说明不是短路了,12v插头不接能开机不跑 ,证明是CPU供电的问题,但是假负载能测到电压 ,就剩下VID了 假负载有电压,电源管理起作用了,上U短路 , 按照版主说的跑一下VID

网友:
基地上心在飞翔的资料,在基上多看看.
引用 网友F:

谢谢,打算加焊一下北桥。

网友:
上U 开机风扇转一下, 假负载能测到电压 ,说明不是短路了,12v插头不接能开机不跑 ,证明是CPU供电的问题,但是假负载能测到电压 ,就剩下VID了 假负载有电压,电源管理起作用了,上U短路 , 按照版主说的跑一下VID
引用 网友G:

好的,我找下下VID的相关资料查一查。

网友(2010-01-20):
测一下北桥电压  MOS管有问题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