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偏高

楼主(2009-11-29):
一462主板,开机一直内存不过,测电压,发现主板的电压偏高。有2。8几V。之前以为是场管有问题,测下场管检测,是好的,换之,还不行。然后测量了场管的G极电压。有供电,D极电压是3。3V通过另一场管得来。应该不会有问题,然后跑G极线路。发现G极连接到一运算放大器的输出端,检测IN+的电路,发现电压偏高。有2。8几。很明显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电压高了导至的。然后测量电阻,是好的。往后检查,发现连接到了一1117,是通过紫5V接过来的。也找不出坏的地方。没办法,决定改一下分压电阻。将上面的一个电阻阻值加大,原本是472的,本来打算改成7000的电阻,变成2。5V。后来因为没有找到这样的电阻,就用822了。结果电压变成了4。8几,不过还好,内存能过了。OK,到此维修结束。不过我还是没有找出哪里引起的电压变高。

网友:
465是什么主板?内存电压2.8V是正常的,在允许范围之内

网友:
内存电压偏高0.3是可以的!

网友:
内存电压很少能那么准确2.5V的

网友:
问一下版主 在内存槽傍边的排阻测到的1.25V是叫内存的什么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ref 基准电压

网友:
2.8V是正常的,可能是BIOS里的电压调高了。

网友:
但关键是不能过内存,调低了才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