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2用电池无法开机

楼主(2009-11-29):
用电源可以开机,插上电源和电池也可以正常开机,开机情况下拔掉电源,电池也可以供电。。唯独只插电池的时候,开机电源指示灯一闪就掉电啦!~查主板供电全都正常,电池也可以充电,换块电池同样故障。我该从哪下手查呢?新手一个,请大家多指教~!

经过点位图排查,发现电池保险管F12旁一三极管G极到I/O旁一三极管G极之间断线,造成电池电压I/O侦测不到开不了机。连通后可以正常开机了,两点电压为电池电压11V

网友:
电池排除了没有呢,先换一个电池试一试嘛,一步一步来

网友:
电池换过好的。IO换过,好的!!

网友:
电池插到主板上,接上适配器,测电池五个针,依次为11.5V  3V  2.9V  2.9V 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