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700 v3803tx开机有背光,无显示,请问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11-29):
接外接显示器不显示,是显卡虚焊吗?

网友:
答对了,就是显卡有问题,论坛里面这种问题的帖子已经很多了

网友:
已确认显卡虚焊,但只有898D两用风枪,用它吹行不行,另外,我看了下显卡芯片,四周有几个黑点,应该是固定显卡用的,不弄掉加焊有没有问题,谢谢!!!

网友:
最好用专用设备做    不然还会返修的     建议换一块或者是重新植珠好一些吧

网友:
最好换个新型(09)的芯片,效果会都好,先前的芯片本身就有缺陷。

网友:
这么说  好像和V3000  差不多   吧      是不是这么系列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呵呵  我们也有BGA机器 但是有时焊显卡和桥  一般都用那种大风枪来焊  从值也用风枪 成功率基本上和BGA一样  不过用大风枪一定要掌握好温度!

网友:
方才注了一些助焊,用风枪设300度,柔风(怕把芯片吹坏了),吹了5分钟,把周围也吹了,现在已经亮机了,我上cmos里面没有看到风扇常转的选项,怎么把风扇设为常转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向你学习,没什么bga的经验,我得好好学一学

网友:
bios里应该不能把风扇改成常转吧? 要想让风扇常转就要改下风扇电路了  直接飞个5V3.3V什么的

网友:
没什么bga的经验

无边思绪 -4

网友:
把CPU风扇那个黄色线拔了。

网友:
直接飞个 USB 5V上去 在加个铜牌 搞定

网友:
是显卡问题,要做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