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7-E2不启动

楼主(2009-11-29):
升技IS7-E2,有开机电压,触碰没反应,怀疑W83627 io有问题,换之,症状依旧,
起先上1.7CPU 电压仅为0.95 后换C2.6,电压正常了(强制上电)。 还是不能启动。
再次强制上电,代码卡跑0,卡上所有检测灯都亮。
其他电压正常,供电北桥的两个Q管没输出电压,查其触发角,
两个触发角均来自四方芯片W83303D的23脚和20脚,
手里无W83303D,请教老师们该如何下手?

网友:
能不能给两个莫管触发角一个电压试试看?不知这个电压是多少啊 ,有请老师指点

网友:
修机器我一般用2.4的CPU,有些板不支持大的CPU,

网友:
先修好触发电路先吧!强行开机不一定能跑码的!很容易误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南桥的工作条件具备吗

网友:
找出一个故障 就修一个故障  先修不除发吧

网友:
强制加电总不太正常.还是修触发,在量各地电压

网友:
遇到不能触发,先测触发针的电压(3.5-5V),正常,再测南桥供电,如正常那先用金属针触碰晶振电容的任一脚,如能触发,就换晶振电容,如没反应,就刷BIOS。另如南桥发烫,则99%南桥挂

网友:
修开机电路把,那个强开的不准。查查83627的开机时续把。。

网友:
触发PS-ONS阵脚,W83627的61和67脚有跳变,

网友:
w83304D和W83304G是可以代换的

你找下有没有带G的

网友:
关键是维修思路没有对!

网友:
南桥工作条件 还有83627工作时序 68 67 73 72  看看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
今天换了83304D的高级电源管理芯片 还是不行。试图碰触83304D的POW-OK 端 主板上电了,证断卡灯全部亮。晕 还是没解决问题。于是把原来的83303D重新焊上,呵呵,点亮了 跑马了。插上硬盘能开机了。呵呵 真神奇!!!不知原来是什么原因。都过的地方是1,IO芯片。2,83303d芯片。

希望老师能解答。排除虚焊的可能,因为我用风枪都补焊过!!!

网友:
用了几天又不行了 有时能开机,XP运行半小时后自动断电 再上电就不能。判断还是某个小元件变值了 。放置长时间,短接启动针能启动,W83303周围都查过了 IO芯片的线路跑起来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