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更换本本内存槽

楼主(2009-11-29):
请问
更换本本内存槽,是弄料板上拆下来,还是有新的槽子卖哦

谢谢

网友:
还是买新槽子吧!很便宜的5块钱,搞定!

网友:
新槽子一般都有的买,从板上拆的很多时候会有点变形哦!

网友:
你觉得什么划算就怎么样 !  拆的 买的 都一样用 !

网友:
料板多...拆下来一样用...

网友:
还没有换过内存槽呢。有没有人介绍一下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
能有新的呀?
我还以为本本的内存槽子安装尺寸什么滴,应该不一样,呵呵

这位兄弟能不能推荐一个卖家
谢谢

网友:
有新的,拆的也行。买新的要注意几点:一、高槽还是低槽,这是针对两代往上说的,SD和一代DDR没有高槽;二、定位缺口,本本的内存槽因为是卧式的,缺口有两种方向。

网友:
请问一下无边
能不能简单讲讲怎么拆哦,
从来没有换过

网友:
能有新的呀?
我还以为本本的内存槽子安装尺寸什么滴,应该不一样,呵呵

这位兄弟能不能推荐一个卖家
谢谢
引用 网友A:

老兄啊!去淘宝搜一下,多的让人看不过来。呵呵!

网友:
拆槽就那么难?
搞不懂,我都是用风筒吹的,
一,先把槽用锡拖一下,这样有铅就变无铅了,熔点就低了
二,吹的时候,不要左右摆着吹,要吹过一遍,马上有从一边吹,受热要均匀
三,用镊子动一动,搞定
这样就不回变形了

网友:
很好拆的,我用BGA台,上下加温,和做无铅显卡一样的,做之前涂点焊膏,拿的时候小心点。我用的的10温区的翻修台。温度到245左右就可以拿下来了。无铅的温度高点的。拿的时候用2个镊子夹住一起往外拿。小心点,之前有个学生取的时候不小心把周围的元件直接全部唰下来了。座子上有2个卡口的,直接放在板上卡住就行了。一定要注意正反。拆之前看好了。那座子有正反的。反的装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