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装不起显卡驱动呀

楼主(2009-11-29):
sony  vgn-s16c 装显卡驱动蓝屏。。
换了好多系统版本都不行。在线等 有遇到的说一声。先谢谢了哦

网友:
显卡芯片本身坏了或者没做好,跟驱动没关系的  显卡如果是好的 驱动一般能自己认的 ! 还有一种情况 较少见的 就是北桥坏了导致的不能装显卡驱动

网友:
驱动精灵试试 往往有意想不到的 效果

网友:
我觉得是显卡硬件问题,或是北桥问题哦!

网友:
前几天我也遇到过和LZ一样的情况   也是索尼的VGN系列  最后无奈做了下显卡(ATI9700)的 谁知道 做了下显卡就挂了

网友:
多谢了  这个久跟高手说一哈
现在那个本本 就是显卡芯片 坏了
pc板还有断线
好难弄的。。。。

网友:
先找软件测一下,真的芯片是什么,找出相应的驱动,还装不上的话多半可能是GPU挂了。

网友:
这个坑道是硬件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