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 EC求助!

楼主(2009-11-29):
东芝M30机器, EC 是 M306K9FCLRP     机器是不触发。 之前是可以触发的,OK板子, 但用超声波洗过后就触发不了。。
图纸有不明白的地方 请大家讲解下。
图一是 EC的 PDF。  网上找的。 给大家看个大概。
主要是 图二的 111-- 116脚  他们边上的  P120/INT61  之类的 是什么意思、
还有图三的  116脚 是连接触发开关的 脚。 按开关有高低跳变。 进来以后,我找不到出去的脚了。。 就是到南桥的脚。。。 帮忙分析下。。 谢谢大家了。。
图三中的  P120-PWRSW# 又什么意思??

网友:
可能是你EC不稳定了把  可以查查南桥与EC阻值!

网友:
EC 是从可以触发的板子上新鲜出炉的, 南桥也是刚做的,   待机电压 S3V    晶振。。 都OK了

网友:
版主,过来讲解下撒。。

网友:
今天下午 找到了 开关到 EC  EC到南桥的 脚后。。 EC到南桥的脚一直拉不低, 我就在想 EC工作条件是不是不满足呢。   我就  供电,OK。 时钟。。 不OK。。 但有电压。没波形。复位 OK, 换了一个 待机0.02 触发 OK。

网友:
有高手说 EC的晶振没触发 是没波形的。  可能是我瞎猫碰死老鼠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