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150问题

楼主(2009-11-29):
有一台联想D150C故障是冷开机时屏上方0.5厘米有正常图象其他的都是花屏,花屏的地方漫漫变成白屏5分钟左右下面图象漫漫正常。

网友:
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屏的问题,我认为是驱动板和屏线等的问题

网友:
拿一套通用的换上就能判断是屏还是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