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开机一闪一下就黑屏了

楼主(2009-11-29):
如题
电流加的正常! 是什么问题啊!?
黑屏

网友:
主板问题 最好给专业人士维修!

网友:
有可能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是说电源指示灯闪一下吗? 不会是用的电池吧 而且还是快没电的电池

网友:
机器坏了 送修吧还是

网友:
背光不亮吧

网友:
外接试了没有啊,然后再判断下

网友:
一般是灯管问题。

网友:
外接正常的话就是灯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