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00显卡不定时黑屏故障

楼主(2009-11-29):
6600显卡不定时黑屏故障,还有一块是7300显卡,都是一样的故障。时间长短无规律,DOS下正常,各个供电电压正常,黑屏后,从启电脑又正常了,每次黑屏有时半小时,有时10几分钟,有时2,3个小时后出现黑屏,请教大家遇到这样的情况,给支个招。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没解决过

网友:
请大家给个意见啊,在线等,呵呵,麻烦了。

网友:
加焊一下GPU和GPU供电场管试试

网友:
应该是bga  不良 建议重置 核心

网友:
我也有一块是这样的,加焊后无法开机了,按开机亮一下马上又关机断电了,估计GPU短路了,取下想重做,发现没有植锡网,这下麻烦大噜

网友:
你要看看是不是无铅的制程,如果是无铅板还是重新做桥,要好些,加焊只会更糟,有铅的可以加焊,成功率还是挺高的

网友:
GPU内芯虚焊```建议换GPU

加焊也顶不了几个月又会那样的``

网友:
我也有一张黑屏的

网友:
重植完如果相同故障或者不亮请更换BGA

网友:
重新加焊一下核心试下

网友:
怎么分辨 是有铅还是无铅的呢?

网友(2010-01-05):
这个是GPU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无铅的

网友:
6600一般是有铅的    很少有无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