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桥问题

楼主(2009-11-29):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不用BGA的话,能不能用其它方法把桥做好?

网友:
土炮你可以试下·· BGA 的成功率肯定要高些

网友:
我用AT853A预热台+AT8205做两次南桥都成功了,不过今天有块板北桥虚焊,补焊失败,本来能跑25,只是不显示,加焊后现在不跑码了,想拆下来重做下,也不知能行不

网友:
会玩的的话

不用bga  做的 可能会更好

什么叫好呢,做完 不坏芯片 焊接扎实 就行

网友:
南桥好做点,北桥做过几次,镜面的都没成功过,还要继续努力,这些东西玩的就是手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