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电阻代换问题?

楼主(2009-11-29):
电源里的一只精密电阻完蛋了,环色是棕黑棕金紫,10.1欧误差0.1%.手头上没这样子的电阻,能用一只10欧的四环电阻代上吗?
电源

网友:
用精密点的地方 对参数比较严格 应该不可以

网友:
我怎么觉得这个电阻不能当5环看待应该看作是3环代表数值是100欧姆的电阻呢!
千分之一误差的电阻用在电桥里很平常,用在普通电源里可能性极小。

网友:
看到张先生就看到救星了,那颗最阻是在开关管边的,因为c1815炸了,连同旁边的二极管,和这颗电阻也完蛋了,还有那可怜的开关管c3866,唉总之死了一大片兄弟啊!

网友:
忘了说,那是一粒长城电源!接电后,炸了一声,拆开后,发现三极管c1815炸断脚了,查周边的元件,也坏了不少,可怜啊!

网友:
炸得太多就不值得修了。
你发个图来这样别人也好帮你。

网友:
应该是100欧的普通电阻。

网友:
棕黑棕 是100欧的普通电阻

网友:
C1815旁边的啊,就是100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