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LG的F17LC CRT显示器出现鱼尾纹。

楼主(2009-11-29):
今天修了一部LG F17LC CRT显示器,显示器通电,未连接主机的时候,出现无信号输入对话框,该对话框两边都有出现波浪形的鱼尾纹,并发出一些吱吱的响声,然后我拆开显示器壳,听了一下,原来是高压包附近电路发出的声音。当我连接主机的时候,突然响声就没那么响了,按DEL键进入BIOS,显示正常,按F10退出的时候,进入Windows xp 滚动条界面,显示也一切正常。可是进入系统之后,显示器的两边出现严重的鱼尾纹,根本就看不清楚。请问各位高手,可以告诉我,我应该怎么下手处理吖?在这里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问题在场块附近的电容,还有就是枕较电路有开焊的,检查下

网友:
检查一下 场快 供电  和  阳极高压是否稳定

网友:
查一下主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