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机延迟

楼主(2009-11-29):
电脑按下开机键  等一分多钟电源风扇才转,才开机,剩下一切正常,这是为什么?

网友:
开机延时是正常的 但像你说的要1分多钟  我还真没有碰到过 望高手们解答!

网友:
真的  甚至会跟多

网友:
主机电源不良,有可能其中有滤波电容漏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什么芯片组的主板  如果是P35  P45  看看有没有超频

网友:
是我姐夫的,都好几年了,技嘉 845的,很老吧,可他们还没打算换,对了它的电源风扇有时会停转,敲两下又转了!

网友:
电源开关和电源电容。

网友:
忒神奇了吧 要等1分钟??

网友:
是不是电源的电容鼓包了,会出现这种情况,再不就把南桥用洗板水洗洗。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或者换个coms电池

网友:
电源里坏了8个电容,两个电感,就是电源的是呀!

网友:
电源的PWO-OK延迟信号与主板的响应时间的配合有问题,换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