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经验的请进,昂达N61奇怪故障,内存供电1.8V问题

楼主(2009-11-29):
诊断卡跑FF,其他供电正常, 检测无1.8V内存供电,换内存旁W83321G控制芯片有1.8V供电,上CPU开机跑码一切正常,关机后过一段时间再开又不跑码了,再测量内存供电又没有了,又换掉供电的两个场管开机又一切正常,过一段时间开机又开不了,又继续换为内存供电的滤波电容和旁边的所有电容,再开机一切正常,过一段时只要冷却了就又不行了,在不行的时候稍微加热下场管又可以开机,然后把整个W83321G外围电路的贴片电容全换了因为有一块一摸一样的坏板,呵呵 冷了又不行了,想了想加热就能点亮,是不是桥虚焊引起呢,又用个简单的办法缩小加热面积用烙铁放在一个内存供电的场管的一个脚上加热,再开机 晕 又能开机冷了又不行,再想想应该不是桥的问题,因为桥离场管很远不可能预热到桥上,至此没有思路了,请有经验的朋友看看,谢谢
跟此帖一摸一样的故障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9&highlight=N61

网友:
不亮的时候可以按北桥再开机,看跑码不就知道是不是北桥虚焊了撒。

网友:
北桥有问题。做一下BGA。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检查一下内存部分。确定到底是不是内存供电引起的!!

网友:
桥也按了,确定是内存供电问题

网友:
我提供一点小小的建议供你参考一下。

第一步,你按你说的,方法让此板正常开机,然后点亮状态下,把内存边上相关的电压,全记录下来。

第二步,你放一会儿,让他冷却,让他不能正常复位开机,然后你比对一下,看看哪些地方不对。

第三步,你说冷了不行,必须加热场管才有1.8Vi供电才能用,那么,你把这场管拆下,安到别的正常的板看看能不能用,要是此场管OK。

第四步,你排查,这场管相关联的线路,看看是哪里相关的线路引发。

我认为可能是有某一线路和内存是一路的影响到内存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