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g求助。。在线等。。急急急急急急急,

楼主(2009-11-29):
接到一块昂达A78g主板,,故障为不亮机,可以正常加电,CPU不跑码,主板自带的LED也不亮,CPU供电1.14V。时钟0.4V,复位1.7V。PG信号也正常。换过CPU和内存,主板无明显烧焦,还是不能亮机。压过CPU座南北桥IO,均不能点亮,问题解决了!就是bios的问题!可是疑惑的是用人家的检测卡又会跑码!卡D2…刷了一下BIOS就好了

网友:
几个月前 我也碰到一块这个主板 故障现象 和你这个一样 后来查了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电压也都正常
后来没有修把电池拆了放旁边 过了两天想拿来再看下 竟然正常了 奇怪的现象

网友:
诶,,,,,没有编程器。不然刷下BIOS的,,,,

网友:
刷过BIOS没有呢  另外你的CPU电压是用假负载量的  还是上U量的?

网友:
假负载上量1.1几,上u量1.4,,好像高了

网友:
没这回事吧  用假负载的话应该在1.4-1.6吧  上U的话应该低到1.1-1.4左右

网友:
上u就是1.34!假负载是1.4

网友:
一般这种板很多都是北桥开焊了。

网友:
那个是BIOS问题。我也遇到过 。刷下BIOS就OK

网友:
像这种板,你还有很多没有排查。

像是时钟频率,包括南北桥,IO,等IC所需要的供电,时钟你都没有排查。

你应该按顺序一步一步排查,才能确认。

简要说明一下:

你应该先确认,CPU,南北桥,IO,BIOS,内存的供电,时钟频率正常
再来先从简单的刷BIOS做起,不行则打阻值,包括,CPU到北桥,北桥到南桥,南桥到BIOS,PCI到南桥这些通讯线路要正常,CPU才有办法寻址。如果不行则考虑更换IO。祝你好运

基本上,在供电正常,可以复位的还不跑码,00或是FFS的维修,都必须要确认CPU,北桥,南桥,BIOS之间的AD线是否OK,如果不正常,CPU无法正确寻址,肯定不跑码。

网友:
谢谢楼上的提醒,下次遇到类似的问题会注意一下,现在问题是解决了,有个疑问,就是为什么人家的检测会跑码?如果是BIOS的问题也能跑码吗?想多买几个检测卡

网友:
做维修要多备几种检测卡,要不会误判的

网友:
修过很多的这种主板上自带诊断卡的机器  上我们自己的诊断卡 都是不跑码或者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