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7V800pro-M主板重复跑D0-D6,何因?

楼主(2009-11-29):
我今天修一块精英P7V800PRO-M主板,主板上有DDR及DDR2两种插槽,未插内存开机,POST卡在D0-D6之间重复走数,插DDR2内存开机运行WINDOWS数小时均正常,插DDR内存,主板不正常运行,在D0-D6之间重复走数,清洗DDR内存槽,也换过很多条在其他主板正常运行的DDR内存,问题依旧未解决,测量DDR内存2.5V供电,随重复走数时电压在2.5V-2.8V间有规律波动,插回DDR2内存开机,电压不再波动,开机正常,怀疑内存供电电路有问题,将内存供电电路的RT9202、MOS管及有关的电阻电容也换了,BIOS也换了,问题依旧,请高手接招?

网友:
你测过内存的地址线没有

网友:
刷个最新的BIOS看看

网友:
谢谢两位的回复,BIOS无关,在DDR2是OK的,不过从另一块好板的BIOS调过来试过,问题依旧;地线也是OK的.

网友:
把北桥吹一下,看看。

网友:
用土炮加焊一下 北桥

网友:
内存时钟?

网友:
用土炮加焊一下 北桥
引用 网友A:

我们不用土炮,我们公司维修设备齐全,用BGA返修台补焊过南桥北桥,故障依旧.

网友:
问题已解决,补焊和重新植珠均无效,更换新北桥后正常.

网友:
北桥问题,对的 ,我也遇到过

网友(2009-12-30):
北桥,那DDR2的不是北桥管里吗

网友:
主板不过内存  查内存供电时钟 控制吧

网友:
打内存槽的地址线和数据线就可以判断是槽子问题还是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