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产富士通原屏,请教高手(已解决)

楼主(2009-11-29):
通过变压器供的电。刚开机出现无信号显示,约六秒左右黑屏灯管不亮。用主机屏幕指示灯正常。还是不亮。换高压板也是这样。不插屏。直接测高压也是刚开机有电压。约六秒无电压。请高手赐教。

谢谢各位了。最后还是高压板的问题。之所以没有电压是因为没有接主机,无信号输入直接进入待机。现在正在研究那块高压
板!

网友:
初步估计是高压板带不起来。建议找根原装的或是质量好一点的高压板。

网友:
没那么复杂,就是VGA输入没有检测到信号,把VGA一根根测,有没有断线的,着重测10~15针

网友:
那为什么在主机是信号指示灯能变绿呢

网友:
现在没有一点维修思路,驱动板好像是换过的。

网友:
思路就是从源头开始,用最可靠的方法确认,不要去看经过处理的信号,包括LED灯,最好就是万用表测通断、示波器查波形

网友:
液晶专家确实有才啊

网友:
楼主过奖了,都是基本知识,跟版主、坛主和众多高手们比起来,实在肤浅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