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适配器侦测AC_LOW_PRES#

楼主(2009-11-29):
如电路所示,AC_LOW_PRES#和AC_LOW_PRES2#是由讯号LOW_PWR通过两个电压比较电路和其分压电路形成的,并送给USIO1作为系统侦测讯号.而LOW_PWR本身是ADAPTER产生的,它的状态是由ADAPTER特性确定的.
       通常,90W 的ADAPTER 之LOW_PWR讯号是SHORT TO GND .这样由电路分析可知电压比较器单元PU8A(PIN3),PU8B(PIN5)之正向端均为 “0”,而PU8A之负向端(PIN2),PU8B之负向端(PIN6) 分压分别为13.2V,6.3V左右,所以它们的比较输出都是“0”,一旦系统侦测到0,0的组合就会认为是90W的ADAPTER.
        对70W的ADAPTER 而言LOW_PWR讯号的输出是浮接状态(FLOATING),电路分析可知电压比较器单元PU8A,PU8B的正向端PIN3,PIN5均为9.5V.而负向端PIN2,PIN6为13.2V,6.3V,那么AC_LOW_PRES#,AC_LOW_PRES2#输出为 “0”,“1”,系统侦测为70W ADAPTER.
       而45W ADAPTER为特殊场合应用, 侦测状态为“1,0”及”1,1”.

                               90W          70W         45W           45W

AC_LOW_PRES#               0            0              1               1
AC_LOW_PRES2#             0            1              0               1
                                           (转)

网友:
这是什么机种?一般没有45W这个功率的适配器。

网友:
这个是不是DELL C640的图呀,C640中也有这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