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gzt-m 装不进去系统

楼主(2009-11-29):
精英的945GZT-M 的板子,能开机能跑马 ,就是装不进去系统,安装版装后在LOGO 画面挡机卡死,GHOST 安装后 重启电脑 在选择驱动程序时卡死。内存,硬盘均换过,无效,肯定是板子问题了。请叫各位能人异士 给点维修思路。

网友:
想刷BIOS 试试 却没找到主板上的BIOS 芯片,南桥旁边的那个长排8脚的是吗?

网友:
把板载功能续一关闭试试!

网友:
补充下 :PE 也是在进系统时 黑屏 进不去卡死了!

网友:
进PE也是卡死的,个人觉得应该重点查内存相关的

网友:
什么都不插也会死机吗?如果就插硬盘死   那一般都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内存和主板兼容问题   换下内存

网友:
ECS945板,把BIOS拿下 冲刷即可  。本人有修过此板。

网友:
量一量 桥的供电管和内存的供电管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多层是内存的问题。先从内存下手吧。

网友:
北桥虚焊会照成这现象!

网友:
换硬盘试试把

网友:
南桥旁那个小长方形8脚就是bios

网友:
BIOS重新刷一下应该就OK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换过CPU没有?
我就试过有台笔记本,也是重装系统会卡死,提示某某程序损坏要重装,把其它机子上可以正常启动的硬盘挂回来也是同样的情况,PE也进不了,更换过硬盘内存无效,后来想到可以正常点亮,板子应该是没问题的,就换了个CPU,结果就一切都正常了,后来用RST测内存的时候可以测到CPU的二级缓存出错.想来就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
要刷BIOS的话你的这种情况应该可以进DOS,直接在DOS模式下刷就可以了.

网友:
在主板关闭CPU的缓存应该可以了。。上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谢谢各位给的建议。今天无意中发现 775 有两个针脚扭在一起了 ,(不知道是之前就扭在一起的,还是这次检修刚搞的)我把他们分来先,其中有个脚还被压低了不能回复到原来的样子了,然后那风枪吹了下桥,让后上U 测试,显示 SMOS SETUP ERROR ,PRESS F1 TO  CONTINE。。。
结果键盘不可用了。
之后检查键盘鼠标 供电均正常,数据 时钟对地阻值 均在736 左右,发现应该是正常的。没辙了,明天去市区找人刷下BIOS  再议,我没编程器  。如果搞好了,我会给大家分享的。

期待

网友:
把BIOS刷一下啊,,就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过精英的这款板子的同样故障,安装不了系统,用GHOST还原的时候进度条能走完,但进系统的时候在滚动条那时就死了,因板子还在保修期内,所以也没修就换了一块,我估计90%是BIOS程序遭破坏了,可以试着刷下BIOS。

网友:
谢谢各位给的建议。今天无意中发现 775 有两个针脚扭在一起了 ,(不知道是之前就扭在一起的,还是这次检修刚搞的)我把他们分来先,其中有个脚还被压低了不能回复到原来的样子了,然后那风枪吹了下桥,让后上U 测试 ...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就是这个连脚的问题引起的故障了,分开后引脚低了可以用镊子轻轻的往上抬些,注意动作要轻缓就行了,没必要重吹桥的,后面出现的不认键盘故障应该是吹桥的时候搞坏了哪里了,这个要仔细看主板了,不会吹掉什么元件了吧?

网友:
原来遇到过几次,跟内存有关系。。。
  但是有次是主板的IDE接口的问题,(按正常的接口接硬盘光驱就找不到硬盘)把主口插光驱,从口插硬盘就好了。。

网友:
今天板子从朋友那拿来了,问下如何? 朋友摇摇头说,刷了BIOS 不提示键盘了,但是还是不能用,于是给我换了个IO ,结果还是没用,我心想 这下真的没辙了。接到板子回家检查下,发现IO 的脚 几处虚焊了,吹掉IO ,发现板子上的焊脚都掉了几处。不知道各位大虾板子上的焊脚掉了,还好接吗?
我想我这块945 的板子真的要报废了!
最可惜的是问题还没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