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修的郁闷的主板

楼主(2009-11-29):
我这个主板是AM2   是单桥的   忘了主板型号了 有时间补上
这个主板开始的故障是加电保护
1.一般加电保护都是CPU供电的故障,但是也有桥、待命等短路造成保护的,与是我就先测量了CPU电路,发现有场效应管(上管K3918)坏了
与是更换该管,加电测试,故障依旧。我晕(一般情况是换管后就好了, 再加电之前我有测量了辅助电源IC没有发现短路的,才加的电,因为有短路的会造成故障扩大或者在烧更换的原件)
2.我接着测量发现我更换的管字又烧了,于是我把辅助IC连同场馆一起换掉了(一般这样烧的都是辅助IC内部有问题),加电测试可以点一会,然后就掉电,加了
两把都是, 在加电发现好了,但是不一会,发现有一相的相关冒烟了,断电测量下管烧了,于是更换下管,加电测试还烧,但是是把上管烧了,我晕
一狠心,把所有辅助IC全换了,加电测试,这回可以电的时间常一点,都有波形了,但是互相波形有点区别,还是把我的管子烧了,没办法接着换管子,把电源IC一起换了,这回加电测试,测波形都正常了。我认为应该没有问题了
3.加电测试各组电压正常,但是有的时候掉电,在加电就不加电了,只有在拔掉电源在加电才好是,没太在意这个问题,因为有的主板不上U也有这个问题
4.上U 测试发现跑F1不动,还出现不加电或掉电的情况,又出现了新情况(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我U电修的有问题,我拍出这个问题),按压桥发现竟然点亮了
而且可以每次都加电。 这个破板子还有这个故障  郁闷啊
5.焊桥后 加电关机都正常了  又出问题了   POST卡复位灯常亮  发现桥的供电有不正常了  查电路发现9202有问题  更换后  电压正常
6.上U测试 一切OK
总结一下:开始的时候就把一套U 电路全换了 就不会烧件的情况了(但是我们不是工厂维修,这样比较耗成本,而且一般有烧的没短路一般不会出现我这样的故障,我比较点背......),一般情况主板都一个故障点,我这个比较特殊,有好几个故障点。我这修的有点不值得了,但是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嘿嘿。

希望大家从我这找到点经验  不要向我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单桥想也不用想,加焊是免不了的,再有就是一般烧一相场管都是主电源IC的多

网友:
桥空焊导致反馈不正常导致掉电

网友(2009-12-30):
原来是这样的原因。好好学习了。

网友:
这...这...这...真是够纠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