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故障大家看看怎么解决

楼主(2009-11-29):
p4主板威盛芯片组,只要插上PCI网卡,能正常开机自检通过,但在进入WINDOWS滚动条时死机不动,拔掉就一切正常,诊断卡跑80

网友:
是不是网卡有问题啊!

网友:
板子拿来时我看到板子上显卡供电,CMOS供电,还有一个在主电源旁,共三个470微法的电容有鼓包和漏液就更换了国产同规格的电容

网友:
会不会卡槽有短路啊

网友:
网卡是好的,三个PCI插槽我都试过,把掉就一切OK

网友:
如果换了N个网卡还不行,可能就是pci槽、南桥或BIOS的问题

网友:
是南桥的问题,时间久了会进不去系统的,重做一下吧

网友:
电源功率问题  换 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