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投影机

楼主(2009-11-29):
灯泡正常,但不出图像(出蓝背景),不是软件设置的问题,前段时间还能,最近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
看来光学部分没有问题。你检查一下是不是驱动板的原因。这个好象是机器没有自检通过。

网友:
输入板的二极管短路了。

网友:
是什么型号要说清楚是LCD还是D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