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L不开机

楼主(2009-11-29):
今天接到一块主板,从以下图片看来。主板已被维修过、点PWR开机排针没有反应,多次点击后有时开机。直到最后怎么都点不亮,主板不加点。 由于时间关系,接过手的几分钟就被领去了,根本没有时间测量主板各处供电。只拍了几张照片,从图片看来?维修主板的人是否技术过关?还有IO引脚上的是什么?

网友:
明显是补焊过I/O!
焊工恶劣!那些不会是连焊了吧?

网友:
如果更换IO,有多少成机会修复此板?早知道2分钟换IO试试 - -

网友:
IO焊的太差了吧

网友:
上面估计是松香残留物啊,用洗板水洗一下试试

网友:
这个IO应该是8711吧~手上有个一样的板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空焊INT的可能性比较大,用注射器往南桥下加注松香水,用100-120度烘烤之,待松香水的液体足够干,用BGA返修台补焊;另外一点,留意南桥有无被补焊过,特别是用土炮吹过的主板,很大可能BGA封胶内已起泡,也会出现有时能开机的情况,用手压住更可能开机.

网友:
修过的   我也有块这样的

网友:
IO上面的不应该是连锡,应该是松香